三极管电流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6):
问题:
在三极管作为饱和导通应用时,对基极电流的要求~~~

一般常见的情况:
如果IC在100mA时 IB只要大于3(Ic/hfe)即可,即几个mA

现在我的Ic只有20uA,Ib只有几个uA,但计算时是满足>3(Ic/hfe),但感觉不是很可靠~~~~?

如果IC继续减小,是否我的IB也可以用的更小?但是TR不同于MOS啊~~~

网友A:
小电流时,放大倍数会大大减小

三极管饱和与接法和负载电阻有关。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
可否这样理解,IC小到一定程度时,IB不能太小,因为HEF在变化
现在我们负载就是VCC:2.5V,IC~25uA,基极电流大概6uA
负载是MOS管的栅极,所以基本不考虑

但是感觉不妥,有说不出哪里不对~~~

网友B:
注意晶体管选型

主要是增益随工作电流的“平坦度”
有的晶体管IC=0.1mA时还能基本保持hFE

工作电流过小时,还要注意高温下的断态漏电流

网友C:
这是晶体管的特性决定的

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最小工作电流有要求,否则会超出线性区。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指导,有收获,在看多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