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思怪想:电磁炉能当回流焊用不?

楼主(2007-11-30):
(无正文)

网友A:
那电路板上的元件不坏了才怪....

网友B:
呵呵,“怕弄坏了老婆打”

网友C:
你Y比我还气管炎

我一般都是主动弄坏某个电器
哈哈

网友D:
电磁炉坏的可能性不大

你的芯片大概焊上之后就报废。

网友A:
电解电容估计要爆了~~~~

网友:
不可行

电磁炉上必须放铁磁类锅才热。
铝锅 铜锅 泥巴锅等放上不热,电磁炉还会报警。

直接把PCB放在电磁炉上不行,做个铁盒子装PCB应该能试一下。

网友E:
哈哈

要么根本不会发热,要么元件玩完,跟电路结构和尺寸有关,这个点子还不如用油锅炸,搞大规模器件回收的都用这招。

网友F:
电磁炉可以控制功率,用200W试试

网友G:
想法不错啊

你偷偷试下,别让你老婆知道好了。
结果在这里公布哦!看看什么地方最热,什么东西被烧坏或者~~

网友H:
想法不错,可以试试看~~~~

网友I:
烤箱可以,电磁炉应该不行吧,搞不好PN节全坏掉

网友J:
家里有一电磁炉没敢试,怕弄坏了老婆打。

网友I:
最多坏板子,怎么会搞坏电磁炉?

网友K:
买个旋转风

买个旋转风的风枪。出风大,温度稳定。效果不错啊。比电磁炉要便宜。

网友L(2012-06-27):
你没救了,电磁炉只要是金属都会发热,你把板子放上去,锡的熔点在250度左右,估计你的MCU已经到了500度了,PCBA估计也会熔掉,亏你还想的出来,把你身上插几跟钢丝,可以把你烧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