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电子设备应用到高压场合,悬浮在上千伏电压上

楼主(2007-11-30):
浮地,这样做理论讲应该问题不大,不知道实际可行不?

网友A:
主要是考虑耐压、间距、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B:
工作可以,主要是怎么跟地面通信

有用光纤的
现在电子式的高压线电压电流互感器,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C:
上千伏不算太高,比较容易做

 别上10kV。

网友D:
处理好就没问题

网友E:
几百伏的做过,可以。

    几千伏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变频器和软起动里有

低压变频器里有几百伏的,高压变频器里有几千伏的。

网友G(2008-06-24):
通讯可以用光电耦合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