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5v转3.3V为什么会失败

楼主(2007-11-30):
请教各位大侠:
    我给74HC245供3.3v电压,然后我的CPU供电电压为5v,CPU的I/O口连接245芯片的端口,245的方向控制位为输出。CPU为什么坏了

网友A:
除非你的MCU的输出是强上拉输出,否则损坏与245无关

网友B:
坏跟245关系不大

网友C:
强上拉输出,MCU的IO也容易坏

网友D:
cpu应该坏

在MCU为强上拉的IO时,会通过245的端口钳位二极管给245及其周边电路供电,MCU会发热致损。可以在MCU和245之间串上一排适当的限流电阻,当然,会影响一点速度的。

网友E:
用LVC245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F:
用 AHC, LVC, ALVC ...

不要用 HC, AC, HCT, ACT ...

总之用输入电平范围与电源无关的器件,也就是“极限参数”部分写着 0V < Vin < 6V(7V, 6.5V)这样的器件,而不是 0V < Vin < VCC+0.5V 这样的器件

网友G:
头回听说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用 AHC, LVC, ALVC ...

不要用 HC, AC, HCT, ACT ...

总之用输入电平范围与电源无关的器件,也就是“极限参数”部分写着 0V < Vin < 6V(7V, 6.5V)这样的器件,而不是 0V < Vin < VCC+0.5V 这样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