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IO扩展用什么芯片?价格怎么样?

楼主(2007-11-30):
那位大侠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KEY应该连到CPU的一个输入口
Q0→Q3依次移送"0",若无键按下,输入口内部上拉使KEY为"1"(若无内部上拉,则需外接上拉电阻),若KEY为"0",则有键按下,Q0~Q3的"0"的位置就是被按下的键位置,若二个键同时按下了,则只有"0"对应的那个有效

网友B:
595、165;0.5元

楼主:
最好是iic接口的

楼主:
谢谢啦,效率好高哦

网友:
应该是 74164 吧 不是165

楼主:
呵呵,那个好一些啊?

原来用过一款io扩展ic,价格太贵了

网友C:
并口扩展可用373,573……

网友B:
165是输入~~~~~~~595输出~~~~~~

楼主:
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B:
0.5元/片

楼主:
373,573好像是锁存器啊

网友B:
对啊,并行输出是需要锁存的,273、574都是锁存器

并行输入不需要锁存,直接读进来了;例如240、244、245都可以的;
595是串行输出带锁存的;164不带二级锁存;595带二级锁存

网友D:
cpld,164,165,595,4094,...

网友A:
164只占二根I/O线,可扩8个口

用5只164串联,还是只占二根I/O线,可扩40个输出口
常用于显示作输出口用,亦可用作键盘输入(稍麻烦点,需软件配合)
价格批量0.5~0.6元,另售不超过1元

串行接口键盘显示面板的设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面板是微机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板主要包括显示器和键盘,通过面板对系统进行操作。一般的单片机控制仪表的面板均含有数码管、发光管和按键,本文的仪器面板就是针对这个领域而开发的。
在仪器面板的设计中,键盘显示电路的设计一般采用三种方式,第一种为并行口动态扫描方式,该方式硬件简单、软件编程方便,与主板的信号连线多;第二种为串行口静态扫描方式,此方式使用串行芯片多,与主板的信号连线少;第三种为串行口动态扫描方式,此方式具有硬件简单、与主板信号连线少的优点,一般采用专用的串行口键盘显示芯片设计。考虑到专用芯片成本较高,我们用普通芯片设计了串行口动态扫描方式的仪器面板。

键盘显示电路如附图。两片74LS164扩展了2个并行口。第一片用作段码输出,接共阳数码管的段选位,同时也接发光管的阴极;第二片用作位选输出,通过三极管的驱动接数码管的共阳极,同时也驱动发光管的公共阳极,这样就实现了数码管和发光管显示的动态扫描。位选口也参与键盘的列扫描,作为按键检测的行引出。
该面板的信号线共有3根。其中CLK为时钟脉冲信号,DAT为串行数据信号,KEY为键盘检测信号。另外还需提供5V电源线和地线。
该面板的驱动程序主要实现将显示缓冲区disbuf[4]中的段码扫描输出到数码管,同时检测键盘,将按下按键的键码存在key单元中的功能。函数w164()用于将数据由模拟串口发送到74LS164的并口,而display()则通过调用w164()实现动态扫描显示,同时检测KEY得到按键的键码。该程序还提供数码管显示0~F的段码转换表,供用户使用。该程序已设计成头文件,在应用程序中可以直接调用,在用户程序中要对三个信号线进行定义,为它们分配I/O资源。

网友D:
164键盘再用1个I/O线测试即可

楼主:
hp_y,你说的价格是rmb吧?

网友B:
是啊,当然是rmb

楼主:
tyw你好

74LS164好像不行吧
我要扩展的io口的输出一定要稳定,不能再切换某个IO电平的时候影响到其他的io口。
我看了看74LS164得资料,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74LS164在切换扩展的io电平的时候,要把8个io口都重新刷新一遍,这个时候有可能造成不应该变化的io发生高低变化。

网友A:
是的,刷新率大于25Hz时对于显示是够了

你若是不允许这种刷新率的话,只能用273,373之类带锁存的并行芯片了,不过需要挂在总线上才有意义.

网友E:
里面的KEY线,咋用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