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高工指教!救命啊!

楼主(2007-01-01):
 新手!如何查找PLC与直流电路的短路?

我对直流电路很陌生,属于新手中的新手。烦请各位高工指教。
公司有一台在国外的机器是PLC控制的,现在PLC的PROG。E灯一闪一闪的。其中用直流24V电源做放大板,油路电磁阀和PLC 的COM电源。(PLC输入用220V电源)
请问直流电路如何判断短路?如何判断放大板短路?是怎么去检查?如何检查24V的电源无故障?

敬请各位高工指教!感激万分。

网友A:
请上传电路原理图

网友B:
断开负载先测电源电压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各功能板电源与地间的电阻以及信号线与电源、地间的电阻,如果存在短路电阻值趋近于零。不过问题未必因短路引起,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还缺乏基本概念,应该跟着师父先学,贸然自行修理很难取得实效,后果甚至可能严重。网上虽高手众多,但不在现场,因你无法提供全面的信息,故无法提供准确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主:
断开负载先测电源电压

是的,chunyang大师,我还缺乏基本概念,应该跟着师父先学,贸然自行修理很难取得实效。可是机器在印度,我们公司就我在这边,我们公司没有人懂,我本是维修机械的,制造商现在不管。只有自己弄。开始制造商讲电路不会有问题,可是问题就在电路上。
请教如何判断24V电源出了故障?

叩谢!

楼主:
机器故障说明

我公司在印度的一台机器用三菱的FX2N 128MR-001的PLC控制。故障如下:
机器启动PLC的PROG-E等一闪一闪,查看了三菱的资料讲是程式出错或输入,输出,出现短路。现在将程式重新写入,问题仍然存在。

请教各位高工如何处理?

叩谢!

网友B:
前面已经讲过,测量电压即可

断开负载后测量,必要时加假负载,IO是否短路同样用万用表测即可。

楼主:
前面已经讲过,测量电压即可

谢谢你CHUNYANG大师!

网友C:
如果这样的,你就不用搞电了.

楼主:
回复:如果这样的,你就不用搞电了

是的conwh大师,你讲的没有错。
在电方面我本是外行。但是不懂就问,就学。难道也有错吗?

你可以藐视我。

但是我还是诚恳你和各位高手给予指教。

我感激万分!

网友D(2011-09-30):
简单的电路

网友E:
电源量一下电压就知道了。坏了就没有输出电压了。

网友F:
PLC不懂,查短路萬用表看24V電壓;短路一般就自己保護沒有輸出了,然后一級一級短開負載測電壓,就知道問題出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