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直流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12-03):
直流电源,比如5V,接一个1k的电阻,产生5mA的电流。如果电路结构复杂一些,比如接了一些电容、电感、MOSFET等。可能MOSFET关断时有电流从反向二极管流回直流电源。这会不会对直流电源产生损坏?直流电源可能是开关电源、线性稳压电源、电池、UPS供电等等。

网友A:
你能画个简图上来吗? 只要功率不超过,不会损坏电源

网友B:
这要看返回电源能量大小以及重复频率

有些电源允许能量返回(允许电流倒灌),有些不允许。
典型的例子是直流电源供电给螺线管。螺线管的电感量很大,所以电源断电时螺线管所储存的能量要向电源释放,大型螺线管中的电流可以在电源断电后持续十秒钟以上,普通电源是不能承受的。专用于给螺线管供电的电源内部用一个二极管并联在输出端,就可以避免电源损坏。这与普通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要加续流二极管是一样的。其它能量返回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解决。

网友C:
MOSFET关断时有电流从反向二极管流回直流电源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直流电源输出不可能没有电容吧?能量不能返回直流电源本身,而是充到电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