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静电保护

楼主(2007-12-03):
今天拿到一芯片,上面写有:CAUTION:
           ELECTROSTATIC SENSITIVE DEVICE
 DO NOT OPEN OR HANDLE EXCEPT AT A STATIC-FREE WORKSTATION
是不是说这样的芯片能用手碰?
如何创造一个STATIC-FREE的环境呢?

网友A:
晕倒~~~~~~~`

CAUTION:
注意:

ELECTROSTATIC SENSITIVE DEVICE
静电敏感

DO NOT OPEN OR HANDLE EXCEPT AT A STATIC-FREE WORKSTATION
在防静电工作台上才能打开或者用手拿

------------------------------------------

先把手放电,比如摸暖气片等;
然后带防静电手套;

网友B:
去洗手间洗下手~~~

网友C:
冬季干燥人体容易带静电

而很多元件都比较敏感,如果恰好通过元件放电就……

网友D:
带个静电手套

网友E:
带静电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