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是反信号输出,是否有正信号的片子?什么型号?

楼主(2007-12-03):
uln2003是反信号输出,高电平入,输出为低电平,是否有正信号的片子?什么型号?

网友A:
实在不行,可以接个下拉到负电源的电阻

网友B:
在2003之前做个反相器不就行了

网友C:
输入端反相不行的,要输出“正”电流

网友B:
5楼,可以说详细一些吗

网友D:
re

要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