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负压影响AD转换?

楼主(2007-12-08):
该问题已引起批量退货,郁闷的要死!

如图,HT46R54的一个AD 引脚通过1.8K电阻接入"-1.2V",另一个AD引脚的转换就受到影响(转换值严重偏差)。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下1.8K的电阻是否匹配

网友B:
根据说明书,输入电压只允许比地电压低0.3v以内,因此-1.2v显然是不行的,是否可以电阻分压达到说明书的要求。

网友C:
为什么要接-1.2V?改一下设计好了

楼主:
好像是我故意弄的?

吃多了?-1.2V是客户将NiMh电池反装后的结果。
在此发帖是想弄明白这是Holtek固有特点,还是典型错误(所有类似ADC都不允许)?

网友D:
输入超过“法定”范围,什么ADC也不会正常

脆弱的ADC脆弱,会牺牲(烧)
愚蠢的ADC,会犯错(工作不正常)
聪明的ADC,会通融(按最高或最低算)

网友E:
管脚对地接一个肖特基管

  5819之类的,正压无影响,负压会限制在-0.3之内。芯片就不会出问题

楼主:
接了5819,依旧不正常

不是什么launch up 问题。
用1.8K ----> 100K电阻,减小取样速率后,情况好转。但依然有误差(测量值偏小),怀疑是在内部模拟地上产生了耦合。

网友D:
查查 5819 漏电流指标,看看在 100k 电阻上会产生多大压降

网友F:
呵呵,赤铸 正解

网友G:
别怪ht了,大名鼎鼎的飞丝卡尔也会。

楼主:
100K的话,降到没有了! ^_^

测试是用1.8K + 1N5819,根据规格书也伏特级的压降,更不用说100K了。

用10--100K直接串联都还能凑合着用,一时也没别的办法,先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