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里电压的时序问题

楼主(2007-12-09):
主板里电压的产生有个时序,
比如,先有内存电压,当前面有POWER GOOD后再有CPU电压,等等。
我现在有个想法,如果那些所有电压都同时产生,也就是说我让他们的使能信号同时产生,结果会怎么样呢?

网友A:
电压的产生是受控的

必须在BIOS加载后才能实现,所以你说的现象根本不会发生,但早期的PC却是那样的。

网友B:
主板的电压时序比较复杂,很难一下说清

楼主:
同时产生,会打乱各部分的初始化,行不通。

to chunyang大哥:
电压是先产生好的,不需要在bios加载才产生...

网友A:
BIOS中有CPU、RAM甚至显卡电压的设置选项

楼主:
回楼上

chunyang:BIOS是读电压值,当然,也可以通过BIOS修改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值,但是,电源管理的使能信号和BIOS就没有很大联系了,一些逻辑电路就可以控制使能信号了,修改这些信号是能做得到的。
打乱时序,也就是michael_li说的打乱各部分的初始化,大家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A:
主板上的电源合成芯片都是可配置的

    引导时要先检测CPU的型号,然后进行自动配置,这个过程需要BIOS的介入,由桥片执行。初试化之后会有监控信号返回,如果顺序错乱将无法继续执行加载设备的操作。十多年前,我做过嵌入式386系统(简化的386主板),稍后又大致研究过P5的主板电路和AMD的电源合成芯片(当年AMD曾短期涉足过主板芯片集和外围芯片业务),现在的主板虽然复杂得多,但基本结构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
    386及以下系统没有电源合成芯片,主板上的电源是直通的,但芯片的复位逻辑则是有顺序的,486开始有电源合成的概念,P5时成为标准。

楼主:
把系统BIOS拔掉

把系统BIOS拔掉,每个部分的电压都有,而且正常,只是有些板子在BIOS不正常工作的时候CPU电压会有偏差。
并且有些板子除了CPU电压外其他直接用电源模块,这些电源模块只需要有EN信号就有正常电压输出了。
当然,他们的有谁的先后是有时序的。
以上是我见到的主板的情况。

网友B:
bios也需要供电的吧,一般3.3v

供电大体上是两路,一路就是12v 5v 3v这些main power
一路是给cpu供电的Vcore,这个确实需要电源控制芯片读取cpu的vid,根据6-7位的组合去选择一个电压,bulk电源产生芯片会送出一个pwm去产生Vcore电压,最后需要用一个信号去使能产生,需不需要bios参与,我再去确认一下。(唉,资历浅,很多东西不懂啊)

所以针对春阳2楼说的电压都是bios加载后产生的,反驳一下,呵呵!

网友B:
flydesk 同学说的也不错

楼主:
春阳说应该是一些复位信号

BIOS是会控制南桥输出一些复位信号,比如,最近我们一个USB HUB出问题了,结果用BIOS发一个复位信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但是我没见过BIOS去复位电源管理芯片,所以没BIOS照样有电压。
回到我的问题,如果那些电压同时产生的话,结果我还不知道,改天也试看,呵呵

网友A:
没有BIOS时,电源合成芯片是会自行按默认输出

    但有BIOS时,则会优先接收BIOS的配置后再输出,超频主板都是这么设计的,给CPU、RAM和显卡的供电都是如此,有的面向DIY的高端主板还可以调整更多的电压甚至包括PIC总线的供电,复位则是在电源配置完成后才进行的。如果电源不受控,仅仅在BIOS加载后才调整,那势必会造成电压波动,这是大忌。所以高端的设计,一定是受控和非受控相结合,但受控优先,当然,一定要非受控的话也行,但这样的主板设计恐怕少见了。

楼主:
看来我见识太少了,没见过那么牛的板子,这里刀片都没那

我看到的各部分电源都是不受到南桥或者BIOS控制电压的,当然CPU受到VID调节,VID接到CPU的,因为这样,所以就有BIOS能配置CPU电压大小,配置其他我却没见过。并且有的板子各电源是只有EN和VCC的电源模块。难道我们的主板太烂。
关于BIOS读电压,有一个强大功能的BGA去探测各电源输出电压的大小,就象我上次发贴说的探测电池电压,但是,当电压不符合要求时候,板子是无法调节此电压到符合要求的范围,只能掉电保护。这是我见到的主板。

网友B:
我也没见到bios参与控制电压的主板

从bios加载来说,所有bios加载都是在所有电压都好了,然后cpurst拉高之后才开始加载的。

bios调整cpu电压并不是控制vid,而是通过一个PGIO pin和反馈电路控制的,这是在加载之后调整的,一般来说,这种电压的波动是允许的。

楼主:
13楼这样说,我有疑问

怎么说不是VID控制呢?
CPU电源管理IC输出电压问题,DATASHEET都说了VID的各个值分别输出多少V电压,难道当VID一定时,电压还会有变化?
当然电压会反馈到BIOS。
电压波动,我拔掉CPU旁边的所有电解电容还能开机,哈哈

网友C:
哈哈,我是专做这块的

说几句。
BIOS里面的选项只是超电压用的。
各个部分的电压都是板子内部固定的。这些电压要么是电源芯片本身固定,要么是通过电压参考芯片固定。CPU部分是靠CPU固定。
主板上的电源都是靠输入的12V、5V、3.3V来转出来的,转出来的电压又转其他的电压。所以都是有先后顺序的。这些都是严格按照桥的规格做出来的。

我想如果真的同时供电的话,开机可能会是1、就像michael_li说的,没有初始化,主板不会动,显示器点不亮;2、有可能“啪”的一声,MOS等元件烧毁,3、有可能看到桥冒一注青烟。

楼主:
不会冒烟

一些主板的电压先后时序是通过CPLD输出的,当CPLD没烧录的时候就是产生了我说的同时供电的情况,因为他们的使能信号都有上拉。
当然CPLD没烧录是不能开机的,因为其他很多信号都不对嘛。
烧录好后,要是我把CPLD给他们的使能信号脚都翘起来,你们想会怎么样?也就是同时供电了。

网友B:
re 14楼

cpu电压是靠vid控制的

我说的是bios控制cpu电压,即bios里面调节cpu电压的选项

是通过一根GPIO pin来控制一块硬件电路反馈的,一般就少数几个选项而已

要知道而vid的组合却有很多

楼主:
BIOS配置VID的工作原理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C:
回16楼

根据不同主板电源结构而定
开机关机时序有严格要求,还有唤醒时序,都有严格要求,时序不对,会造成损坏。这个根据不同主板而定。
关机时序不对时,也可能会烧毁CPU的。

另外,楼主使用CPLD做ACPI啊,成本怎么样。我见最常见的都是专用芯片或者分立元件搭接,成本都很低的。

楼主:
CPLD可以控制很多信号

比如使能信号,POWERGOOD,开关信号,指示灯……
信号多了用CPLD啊,板子简单就没必要了

网友D:
关于主板电压控制...

基本上是硬件实现的!

BIOS死了电源电路也能工作.

电源控制参数寄存器->被控制AD单元->ADC控制输出

掉电保留的寄存器,通电后按最后一次设置的值控制电源电路.如果是第1次上电,则为硬件默认值.
如果经过BIOS设置后,则为BIOS默认值.如果是人工设置后,则是人工设置值.如果发生了失败,则返回硬件默认值.失败检测也是硬件逻辑实现的.如果CPU没有成功启动,则发生失败.过程类似"喂狗".

上电时序和复位时序不是一回事.POWER GOOD其实就是RESET.在RESET有效前,所有上电工作都应完成就绪.而电源的POWER GOOD信号是一个类似555单稳电路发生的.是机械的,无情的.只要开关电源各主要部分工作正常,POWER GOOD就按时发出.

楼主:
POWER GOOD其实就是RESET?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还请杨真人指教。
在一个硬件里面,难道POWER GOOD与RESET的作用和时序上是一致的吗?一个IC里不会同时有POWER GOOD和RESET吗?

网友C:
真人说的RESET是指CPU RESET

CPU RESET是在所有电源准备好之后,发出这个给CPU做复位。

主板上的POWER GOOD很多,每一组电源都有相应的POWER GOOD,真人说的POWER GOOD是最后一级POWER GOOD,这个是ATX电源部分准备好之后的POWER GOOD,主板上所有的电源都是在ATX的POWER GOOD发出之前准备好,一旦ATX的POWER GOOD到来,就开始复位动作。
一般的POWER GOOD都是由电源芯片本身发出的,是IC线路决定的。

还有,除非这个电源模块有I2C接口,可以使用BIOS来调节输出电压,否则是没有RESET信号输入的,纯硬件的话,只有使能信号,没有RESET信号。

网友B:
楼上....

atx pwrgd并不是最后一级

CPUPWRGD才是最后一级
最后就是CPURST拉高执行第一条指令,交给bios

网友C:
有关电源部分是ATX的POWER GOOD最后

网友C:
CPU PWRGD是用其他几个电源的POWER GOOD与出来的

是收到ATX power good和CPU电源部分的power good后,与的关系。
michael_li 说的是,这个是最终的信号。

网友B:
哈哈 楼上也是做主板的

同行同行

楼主:
ATX power good只是表示板子可以上电了

ATX power good与开机还远着了。
CPU POWER GOOD后BIOS才开工,就是要开机了。

网友D:
要证明ATX 的PG信号是不是最后,人工把PG无效化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E:
提问:BIOS是由谁执行的?谁给它供电?

不是说存储芯片,而是说执行芯片

网友B:
楼上的好像是哲学问题...

楼主:
BIOS是由谁执行的?谁给它供电?

供电 3.3V AUX
南桥控制的。
CPU控制的话就该接到CPU了,呵呵
不懂xwj藏着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