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去火花电路烧了,困惑中,求助

楼主(2007-12-10):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缓冲电容器.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27839586.pdf

网友B:
电容质量不好。

楼主:
请问是耐压值性能达不到要求吗?

原来用过1kv耐压的,后来改成2kv,是耐压质量问题吗?还是电容容值选的不对啊?

网友C:
也许是电容的电流容量不够。

楼主:
OO,是电容容值小了吗?

电阻功率应该没问题吧,那就是电容耐压质量或电容容值的问题了吧

网友C:
不是电容量,而是电流容量。

楼主:
00,高压瓷片还有电流容量这个参数啊

高压瓷片上只写着工作电压和容量大小,还有电流容量参数吗?

楼主:
是和高压瓷片串联的电阻阻值偏小吗

造成电流过大,高压瓷片损坏吗?

网友D:
电阻爬电了吧?

前不久就有个热烈讨论关于串联电阻的.电阻爬电了吧?

网友E:
哈哈~~~老T是活字典~~~

网友F:
呵呵,我觉得是台全自动搜索的数据库:-)

网友G:
尽量用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