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单稳态电路

楼主(2007-12-10):
请问各位,555单稳态电路在实际应用中,所能产生的单脉冲最小宽度是多少?麻烦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

楼主:
p.s.

是否能达到几十个ns的量级?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是mS级

数十nS是远远做不到了,这个量级的延时根本不能用单稳态的方法来实现,只能用声表面延时或斗链延时(这个都未必,得查资料),或者用软件、FPGA等实现。

网友B:
一个简单的产生ns脉冲的方法。

  找一个74HC的器件(比如说D触发器),故意让他产生毛刺,就是你要的ns级脉冲。

网友A:
楼上的方法还不如直接用门的传输延时

但这些方法都不可控,精度受器件本身的物理特性制约。

网友C:
低价供应555

低价供应555

网友D:
用74 123可以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