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GND与COM可以连以一起接地吗?

楼主(2007-12-10):
(无正文)

网友A:
COM应该连电源的吧。

楼主:
圈圈,是连3.3V吗?

网友B:
COM 接地,输出电压最高只能是 0.7V 了

COM 是内部钳位二极管的公共端,接钳位高电平或悬空

楼主:
原来如此!该片子不需要供电电源吗?

网友A:
不需要。里面就一些三极管。

楼主:
???,先谢谢四楼,前位公共端是不是二极管的低电平呀?

  刚刚接触,还不太懂.多多指教.

楼主:
那3.3V能驱动吗?

  不是反向驱动吗?不要电源,输入低电平,怎么输出高电平啊?

网友B:
钳位:输出电压 ≤ COM+0.7V

反相不一定需要电源的,一只三极管就可以(OC 输出)

网友C:
没查DATASHEET的样子.

网友D:
看负载的情况

楼主:
有中文的数据手册吗,麻烦传一个

楼主:
oc输出,需要上拉吗?3.3V能驱动吗?

网友E:
晕~~~ LZ就不能先看看DataSheet再来问???

任何人的耐心都是有限的,一定要用在刀刃上哦

楼主:
谢谢前辈教诲!

网友C:
回 scwj: 不会看字就看"公崽"!

看完了再去查字典.

网友F:
又一个挨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