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充电

楼主(2007-12-10):
很多东西通过USB数据线可以充电(内带锂电池),比如mp3之类的

能不能这样理解:usb接口只是相当于给设备提供一个5V电压500毫安的电流的一个电源?还是通过USB沟通来控制充电器?
能不能自己做一个5V的电源,连接成USB接口形式,就可以对这样的设备充电呢?
不了解这个行业 不知道  了解的请解惑!

网友A:
只是电源而已

当然也可进一步利用USB的通讯功能,但只有高端产品才会这么设计,实际中很容易判断,利用了USB通讯的肯定有个上位平台,该平台在实时监控充电及电池状态,没有这个平台则可肯定USB仅仅是电源而已,用外接其它的5V电源也是完全等效的。

楼主:
哦 谢谢了

我一直怀疑有些MP3之类的东西利用usb充电 也就是利用电源而已

还不配充电器

所谓的万能usb充电器也就一个电源而已。

网友B:
不过有些不同

需要把D+和D-数据线接地,要不然不能充电。

网友A:
“需要把D+和D-数据线接地”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USB没有电源受控的规范,电源都是直通的。

网友C:
有些主板倒时有限制。

USB协议规定设备在未枚举之前最大可从电源上获取100mA电流。枚举完成后,可以最大申请提供500mA的电流。不过很多USB HOST都没按照这个来做。

网友A:
现在的主板USB电源恐怕多数都是从5V电源直接取的

仅串了个自恢复保险。当年我的一块昂达KT266A主板竟然用零欧姆电阻替代自恢复保险,结果机箱前面的一个USB口恰好电源与接地的外壳在外部接口插入时短路,幸亏电源品质良好,自动保护了,但零欧姆电阻却烧焦了,虽然阻值没变,主板也无其它故障,但每次一开机就有焦糊味,总让人神经过敏,于是又再用了半年就换掉了。现在这块主板还在,打开包主板的防静电袋还有糊味,都5年了。

网友B:
对4楼的描述做出更正

如果使用外部电源给USB设备充电,需要外部电源提供的USB插口中的D+和D-连接到地,要不目标设备不能充电。

楼主:
11楼的说法确定吗?

正好想DIY一个USB充电器呢

如果是这样那还要注意了

以前没有摸过充电器这个东西 甚至不了解其原理

网友A:
作为被充电的设备可以这么设计

用以区分单纯的充电还是数据连接,自己做根据需要设计就行。

网友C:
USB主机两根数据线都拉低,就表示复位。

网友D:
说的不太清楚

    有没有说的清楚点的,大多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E:
關於USB充電

想把USB接口作爲充電接口,只要把充電電源USB公座4、5腳短路即可,何必把問題搞那麽複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