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如何对整个线路板翻转180度。

楼主(2007-12-11):
  对排好的线路板,正反面都有元件,要对正反面翻转180度,使底层的元件来到上层,上层元件到底层。
  我选中所有元件,用过M键,但只能翻转,不能将底层元件改成顶层,也不能将顶层元件改成底层。
  该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你说的是上下面反面吧.这叫做翻转180度吗?

M健有什么作用 ?
可以完成元件整体翻转.但是你连好的线不能翻转的

你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做
做完电路板,把他翻过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LZ到底要干嘛啊?难道是要做阴阳板???

楼主:
就是要将板子翻过来。

  由于双面板,两面都有元件,要翻过来方便修改底层元件。

网友C:
先全部选中,按住鼠标不放,按X或者Y键。

网友B:
更糊涂了...

“要翻过来方便修改底层元件”???

不能理解...

网友C:
哈哈~~~本来就是透明的嘛~~~~

将底层丝印打开,顶层关了,改起来也很方便的。

也许是楼主觉得翻过来改更方便...

楼主:
00的方法我用过,可是线路板是翻了,但是元件没有翻啊

  我的意思是,就是手拿一块线路板,正反面都有元件,将正面与反面翻转,这样正面元件就到反面去了,我就是要这种效果。

网友C:
双击元件,选择到底层去。

网友D:
re

没看懂,有什么意义?

网友E:
建议楼主不要尝试这样做。

只会让自己更糊涂。
元件可以选择反肚安装,也可以选择背面安装。
一般元件如果不声明反肚安装,则在背面安装时,反过来从背面看该元件是正装的。
如果反肚安装,并且在背面安装时,则从PCB正面透视过去看该元件是正装的。
搞清楚正/反装,底/面装,不翻PCB也不误事。

网友F:
DXP 以后的版本

支持镜像查看
就是把图像做成镜像显示,99SE没有
层的位置没有改变,也没有颠倒,就是显示的是镜像图像,
这样看底层就不是反的而是正像。

网友G:
哈哈哈

难道LZ把元件封装都弄反了不成??

网友A:
99se 可以实现只是连线不能一起翻转.

99se 可以实现只是连线不能一起翻转.

网友H:
關於PROTEL雙面板對調

 有這個必要嗎?排好了就布線好了,如要手工布線就一層一層地布線呀,郁悶!

网友I:
楼住有点欠考虑

好像没什么必要

网友J:
你把问题想复杂了

我也弄不明白楼主的意思的,其实你可以用逆向思维的,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呀,你用眼睛看时你可以不分顶底都可以的,你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K:
无语中。如果画板布线这样做的话,多层板怎算?

到最后会弄得自己找不着北的哦。

网友L:
翻转是L键

选中,然后用鼠标拉起,按L键。正反面翻过来,线路,元件相对位置都不变。
相当于用手将焊好的板子反过来。这是lz要的效果吧。

网友M:
好像是要镜像,那元件都得脚朝天焊了

网友N:
看看

一个也看不懂

网友O:
可以到显示器的后面看看

网友P:
看你的理解了

如果,你没有布线呢,只是单纯的正反面翻转元器件,只是改一下层面吧
另外,你好像没说翻转板子吧,翻转PCB跟元器件可是两回事!请参考^_^

网友Q:
楼主已经人机融为一体了:)

网友R:
re

元器件到可以翻砖,线就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