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的抗干扰

楼主(2007-12-11):
请教一个问题:公司一台精密cnc测量机出现开机以后不能按照计算机指令准确复位,但是能够动一下,说明网线是连接的。这里电磁环境比较差;网线是普通的护套网线,没有屏蔽并且接地的抗干扰措施,大约3m长。公司是新开张的,精密测量机安装调试的时候,其他cnc设备也在安装调试阶段,没有生产,现在所有设备都在生产,干扰很大。请各位老大帮助,赐教,谢谢!

网友A:
必须换用屏蔽护套线

    除了要考虑电气屏蔽外,机械强度和耐油污腐蚀等也必须满足,否则后面有你受的。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要求,尊重它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楼主:
楼主好!市面上面有没有屏蔽网线买

楼主好!市面上面有没有屏蔽网线买?价格如何?还请楼主指教。其他cnc机床也发生过类似干扰故障,机器厂的专家来现场多次也没有解决问题,真是苦不堪言!后来采用屏蔽并且单端接地才解决问题,恢复生产。再次感谢!

网友B:
是的,那么多钱都花了,却因为一点小事而影响整个系统...

那就该打PP 打到死了...

楼主:
请教

5楼朋友,按照你说的有没有现成的卖?4楼朋友一起谢了!

网友A:
当然有带屏蔽的网络双绞线卖了

    综合布线铺在管路井里的主干线如果不用光纤就得用屏蔽双绞线,规范的工程中常用,也很好买,不过压好接头的就未必了,主要是长度问题,还是自己压吧。

网友C:
传说中的激光抄数...

楼主:
希望大家继续给点意见

希望大家继续给点意见。再次谢谢楼主和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