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ndef __TARGET_H

楼主(2007-12-11):
#ifndef __TARGET_H
#define __TARGET_H

请教大家,__TARGET_H 前面的"__"是什么意思?有何功能,谢谢

网友A:
没啥意思,记号而已。

网友B:
应该就是为了保证宏名称的唯一性吧

一般编译器自带的库的头文件都是以“_”开头,而一般我们在用户程序中定义的宏不会以这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