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在从事单线制研究的

楼主(2007-12-11):
我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里单线是指一根地线一根电源还作信号线,日常生活中控制都是低速的,所以单线制有很多优点,这里和单总线的区别是,没有本地地址码不是靠码流寻址而是靠空间寻址来完成的.目前我做了单线制的A/D转换器(三线了,还有模拟输入)单线双向电机滚动密码精确定位系统,真正的单线,平衡两条线平时都接地,用时先传密码后到电源和地线用,定位以后又恢复成无源的两条接地线,希望大家来交流我的EMAL ZXWDTYS@TOM.COM
ZXWDTYS=在希望的田野上,好记哦

网友A:
呵呵,80S早期的流行曲,怕是现在坛子里知道的人不多

楼主不妨谈谈自己的经验,别老下个“饵”...

网友B:
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歌大多数人还是知道的吧....

网友C:
所谓单线至少还是两根线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一根地线,一根电源线兼信号线,挂32结点,最远3公里,还是本安的,不过通信速率很慢

LZ 这点说的对,现实中存在太多只需要低速通信的场合,关键是低成本、可靠(有时通信可靠性差点都无所谓)。这也正是新技术色彩纷呈的今天,五花八门的“简陋”技术还能生存的原因。实际工程并不关心技术有多先进。

网友D:
不是频分,就是时分

这个东西,距离远到一定程度成本上才合算,距离不够远可能还是加一根或两根线合算。

楼主:
简单说,用高占空比的脉冲作信号或者时钟(此线也是电源线)

占空比高才有充足的电能,用整流法产生内部芯片电源,内部芯片一般用时序电路,最好能将上跳沿和下跳沿全用上,用不同时间的脉冲表示复位写入/或者读出成功退出等信号,内部脉宽译码采用RC积分,最后是组合译码,这已经非常详细叙述了,是本质的东西,本质就这点,朋友们可以借用某些思路自由发挥,对近距离是很方便的,可靠性也很高!

网友E:
类似4楼的东西当年做过不少,也就是5楼说的:时分

三根线,地、时钟和复位。数千点,速度约2ms/点,用串口控制和接收数据。一块板64点,数十块板,电源在复位线上最可靠。用时钟提供电源,点数多,1百多米远就会出错,主要是时钟上升沿冲击电流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