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用于接收2.4G影音信号的放大IC,各位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07-12-12):
公司开发需要。找一款用于接收2.4G影音信号的放大IC,最好象UPC1651那样的封装。
各位有什么好建议?
谢谢!

网友A:
现在已基本没有那样封装的了,现在是SMD时代

有2.4G的LNA,型号很多,1651的原厂NEC、ADI、、MAXIM、SST等都有。

楼主:
是象1651的封装,不是不是651

UPC1651的频率到不了2.4G.
应该讲有那写IC可以代换MSA-2086的.

网友B:
说了啊,现在是SMD时代

2楼正文和标题都是正解啊

楼主:
具体型号?

具体型号呢?现在市面用那个型号的多?

网友C:
UP2268

www.ubec.com.tw

台湾产的一芯片, 专用做2.4G放大的.

而且用做过无线耳机.

楼主(2008-01-26):
谢谢!

非常感谢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