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汽车还有多远

楼主(2007-12-12):
跨世纪时代,老师教导我们说,一法拉电容是天文的数字,今天10法拉的电容到处都能买到了,最近听说电容式公共汽车已经开始在沿海城市开行了, 那电容汽车或者简单点电容助力自行车呢?纳米技术和新的材料出现可能有非常非常接近导体的导电常数的超级绝缘体作介质!大容量高一点电容呼之欲出,大家一起憧憬展望着这一天哈!

网友A:
你的“听说”太离谱了

计算一下电量吧,有限几只法拉电容的电量离驱动汽车可差的远了,电压问题还要考虑。

网友B:
的确有试运行的了

不过技术还不成熟,耐高温就是问题,离真正推广应用还有距离吧,情况跟上海的磁悬浮有点像

网友A:
用电容储电来开车需要巨大的电容量

    F量级都远远不够,而且电容单位体积/重量的储能率以目前的技术还远远不如电池,或者只能运行很短的距离,用做公交车供能在技术上还可以在车站上做**,其它非固定路径就没有有效方法了,要“憧憬”一下的话,我宁愿选择微型核聚变反应堆。

网友C:
随便估算下,一块12V,72AH的铅酸蓄电池灯效成多少F?

以1A的电流放电,能放72小时,所做的功就是12V*1A*72H*3600S/H=3110400J。

一个电容要释放出这么多能量,需要的容量为:C=2*3110400/(12*12)=43200F.

并且这个还是假设电压放到0时所能释放出的能量,不像蓄电池,放电终止时电压还比较高。

网友D:
电容放电,适合于大功率短时间应用

短时间内功率可以非常大,但能量密度比电池就差远了。

网友E:
...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楼: 超级电容器已经有了,就是太贵,你说的是政府工程

乱花钱,出政绩,不心痛

网友G:
超级大电容有安全隐患

一旦发生内部短路,将变成一颗汽车炸*

PS:一颗填装150g**的手榴弹的能量,全部转变成机械能,也只能推动小汽车前进一公里。

网友H:
憧憬

还是“憧憬”一下微型核聚变反应堆吧!加一次料不知能开几年

网友I:
呵呵,你们太好高骛远了,我只憧憬能在有生之年看到:

用微型核裂变反应堆的民用移动交通工具

根本就不用考虑核聚变,那个别说汽车,就算是发电厂在有生之年内也是肯定看不到的...

网友A:
核裂变在理论上就无法解决“脏”的问题

    即使技术上可以实现足够的小型化,但“脏”的问题注定不能用于民用,否则拉登的徒子徒孙们就要欢呼了。相对于超级电容用作车辆的普遍动力源,我宁愿相信微型核聚变反应堆,即使今生今世看不到,但理论上至少比电容现实。

网友J:
烟台吧,超级电容公交车,12公里48个车站。

网友K:
如果250米充一次电,还不如用发条驱动

脚踏板也行

网友L:
我担心的是

碰上堵车怎么办?多起动几下,没电了,然后所有乘客下车推,推到最近的公交站点,呵呵……

网友F:
这种汽车用一个好大的电池包的

有人专门做这种电池的充电器,好贵,要考虑好多问题,例如电池失效引起的短路,充电电流的限制,充电的平衡等等,我看到过讨论专帖

网友M:
俺看到好多好多money又流到某些人手中了

建这玩意的目的就是把public的money变成某些人的(让我接这个项目俺也接啊. 哈哈)

网友N:
这个问题已经争过一次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6&t=2634956&tp=%u94DC%u5CF0%u7535%u5B50%uFF1A%u50A8%u80FD%u7535%u5BB9PK%u84C4%u7535%u6C60%20%28ZT%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