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能是EMC问题

楼主(2007-12-12):
我做了一个超声测距仪,在家中试验良好,到工业现场使用后发现,只要电机一靠近,测量就不准确,电路是装在一个黄铜壳内的,电源是DC24V,黄铜壳与电路绝缘但也不接地,与电机外壳有接触.请教高手原因.

网友A:
是EMC问题

    超声传感器的前置放大电路是模拟的,增益又不低,这是需主要注意的地方,必须加强屏蔽及信号回路、电源、地回路的抗干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