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topway或者汉升公司使用RA8803/8822带汉字字库的芯片,如

楼主(2007-12-17):
我有汉升和TOPway公司的两种液晶,都是用RA8803/8822的芯片,现在的想法是根据busy线的状态来检查。但是TOPway的busy线,我无法设置它平时的高低状态,而且我已经从寄存器中读出了值,的确是设置值已经正确写入,但是busy线不听我的设置。

相关下载

网友A:
哥们

液晶屏的busy信号是给单片机看的,告诉单片机:(busy=1)我现在很忙,不能处理新的命令,等我闲了(busy=0)再下达新命令。
所以液晶屏是否处于忙状态不能靠设置bus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