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以上的外设用什么总线比较好?

楼主(2007-12-17):
(无正文)

网友A:
485了,便宜的

楼主:
485总线只能驱动32个单位负载吧

尤其是在全双工的条件下
当然比如SP481R/SP485R等器件只相当于1/10个负载,用这种接口芯片可以负载的数量也可以有300多,这种器件的型号不太多。再说说别的吧。
I2C也可以,也要加一堆扩展器、中继器、集线器才行。

网友B:
USB就能满足,而且速度快

什么接口都不说,任何接口都可以吗?

网友C:
这要看你这100多个外设的带宽是多少?是否要求同时数据传

100个鼠标和100个硬盘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USB需要集线器,集线器的规模较大,不合适

可以不同时传输,至于负载嘛,按普通要求即可。

所谓普通,比如I2C最大负载电容400pF,一般的I2C接口器件输入电容7~10pF,所以总线能容纳的负载数量大概30个左右。

网友D:
I2C?

这个可以的话做个软件的还管他什么400p?

网友E:
最佳方案依然是485

局部总线这个距离太大,128节点和256节点的485接口片多的是,也最便宜、可靠。

楼主:
CAN总线也算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