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宝地问一下关于高速CPU与SDRAM等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7-12-17):
自己画多层板,不太了解如ARM与SDRAM,FLASH布线有什么要求,比如什么等长线,看到别人的板子上都有蛇形走线,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请教各位大虾。

搬个板凳,坐看大家给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

Flash操作速度较慢,而且操作频率较低,走线相对要求不需太严格。
SDRAM布线需考虑:
1. 地与CPU地的良好连通;
2. 蛇形走线一般是数据线走等长,不过个人觉得在DDR上的CLK差分线,data,DQ等要求严格一些;
3. 保持CLK与其他走线的相对独立,有可能最好两边包地。

网友B:
jj

等长、匹配电阻位置、线路的阻抗控制、地平面不要乱割几个问题注意

网友C:
re

首先必须参考地,不能参考电源层
要考虑的太多了
比如内存的data dqs dqm必须等长,误差在10mil之内
data之间,data跟ctrl command要保持一定距离
线宽等要阻抗匹配

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