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教!!1

楼主(2007-12-18):
(无正文)

网友A:
你改变负载,测电流或者电压都可以,万用表

网友B:
改变负载,如果电压不变则是恒压原,如果电流不变则是恒

网友C:
楼上正确,鉴定完毕

网友D:
电源一般是电压形式的

网友E:
看内阻。内阻小的就是电压源,内阻很大的就是电流源

网友F:
嘿嘿,吓唬一下 LZ

以上都是好办法,但不知道 LZ 就是手头有个电源,还是要研究一下这种方法。

如果是前者,就不用看后面的文字了。

如果是后者,如果不加任何限定,理论上是有风险的,哪怕是万分之一的。

既然连恒流源/恒压源都不知道,参数应该更不知道了,大概就是一片混沌,那么:

1. 有一类电源叫做“恒压恒流电源”,咋办?
2. 恒流源如果处在饱和区,改变负载,电压变化也很小(看起来也类似恒压恒流电源)

于是,为避免重蹈盲人摸象之覆辙,电阻“扫描范围”必须足够大,那怎样确保安全?电源内部也可能没加保护呢。

总之,LZ 这个简单问题一样没有“通解”

网友A:
楼上严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