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74hc4028的请进

楼主(2007-12-18):
很奇怪,我用这个4-10的译码器的时候,9,10脚的输出总是有毛刺,其它脚都正常,我为了测试是否板子上的干扰,我特意将这两只脚悬空什么都不接,但是输出仍然有毛刺,最后我在这两只脚上各接104的电容算是清除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0脚是输入啊!

楼主查资料了没?10脚是输入啊!
如果芯片是正货,接线无误,电源干净,输入信号可靠干净,那么芯片可能已经受损,变得不可靠.

楼主:
不好意思杨真人

我没说清楚,我说的9,10脚是译码后1,2位,对应管脚是第3脚和第14脚。呵呵晚上头晕掉了

楼主:
补充

输入信号电源都干净,我换新的芯片也是如此,我只好在后面加104的电容将其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