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或者见过打印光盘商标那样的打印机?

楼主(2007-12-19):
我上次在电脑城那里见过,可以直接将设计的图案打印到光盘背面。

我想拿这个直接来打印电路板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打印上去就可以直接拿去腐蚀了,很方便。
熟悉这个东东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A:
热转印

热转印也很方便,只是多一个转印过程,需要等机器预热。
光盘打印有几种吧。应该有喷墨的,不知道是否怕水?
现在有光雕的,用激光直接在碟片背面刻花纹。

网友B:
光雕得碟片太贵太贵了,有防水得喷墨墨水

网友C:
得做实验才好100%确认,但应该是可用的

    这种打印机喷墨的用的是防水墨水,但很细的线条能否耐住加热过的三氯化铁溶液则无经验,但不推荐用这种方法制板,打印机尤其是墨水不便宜啊,而且现在是SMD时代,除非简单电路,否则大量过孔少不了。

楼主:
主要是自己做单面板时比较方便,速度也快

像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这样的,比赛时间就4天,等你去外面开个板,都已经比赛完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热转印和感光板,或者刻板机,不过都不太方便。如果打印机直接打印
到电路板上就方便了。墨水价格怎样我就不清楚了,就上次去买刻录光盘时看到他们在
给光盘打印商标,我想应该不会太贵吧。

网友C:
要么这样

    你去找块覆铜板,最好跟光盘厚度相同,再带上PCB文件(注意PCB格式和转成图像格式的文件各一个)到柜台上花钱让他们帮你“打”一下,就一张光盘打标的钱和一块覆铜板,回来一试便知。如果效果好,哪天也帮我出点临时性实验板,哈哈。

网友B:
买台不到1500的EPSON R260/270打印机稍做改装即可

还有更低端的1000元左右的R200等都可以

关键是两点:
一、改装送纸机构,完全可以打A4以下几mm厚的任意板材的
二、采用树脂染料醇溶性墨水,这种墨水和 油性记号笔墨水主一样是由醇溶性染料、树脂、助剂和溶剂制成。它不但被色泽浓艳,悬浮稳定,附着性好,而且耐水性,耐晒性,耐温性和间歇书写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是不怕被水泡的

 相关链接:http://www.printcd.cn/detail.asp?id=60

网友D:
网上搜一下,N年前就有人讨论这个话题~~~

网友D:
以前国外有人成功改装过PCB打印机

忘记了是 喷默改的 还是 激光打印机改的了~~~~

楼主:
原来那些是改装的啊,我还以为有专门这样的打印机...

网友B:
有专用的啊,最便宜的3000,好点的1W~6、7W

当然,能支持很多张碟自动换碟、打印,但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里看吧,1000多的都是普通打印机
 相关链接:http://www.ems168.com/emsdn-x/class.asp?aid=80&nid=512

网友E:
支持一下

"主要是自己做单面板时比较方便,速度也快
像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这样的,比赛时间就4天,等你去外面开个板,都已经比赛完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热转印和感光板,或者刻板机,不过都不太方便。如果打印机直接打印
到电路板上就方便了。墨水价格怎样我就不清楚了,就上次去买刻录光盘时看到他们在
给光盘打印商标,我想应该不会太贵吧。""
 ---------我们这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实验室里弄了台刻板机, 又自己弄了个覆铜的机子(一个大箱子, 里边是铜溶液, 上边有电极). 一个板子3hour吧.

原来有个老师做实验用导电胶直接做导线, 失败了.

如果00成功了, 我们就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