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能使发光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这样的二极管,那是发电机

网友B:
还没见过这样的发光二极管,这样的手电筒倒是有。

楼主:
Re

o ,一个空心的线圈和一个磁铁,上下晃动的时候磁铁在线圈里来回运动,在线圈的两端产生了感应电压,这样使发光二极管发光也行吧??

网友C:
知道还要问?

网友D:
还得有一个蓄能机构,不然灯只是闪亮

一般用一个小的法拉电容或是二节3v的钮扣电池

楼主:
Re:木头东瓜

我同学搞外贸的,他说要有这种功能的发光二极管(用在玩具),我就给讲大概应该是怎么怎么的,但他硬说就一个发光二极管。我就纳闷了,难道还有这么高深的玩意就上来问问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上的经历说明了一个道理——眼见未必是实

关键是能否看穿表象,世界上有太多的误解包括伪科学等都是这么来的。

网友E:
呵呵,里面有一个芯片+电池的

网友F:
让那个同学拿一个来拆开看看

可能他看错了

网友G:
追星用的摇棒吧?

里面有三节纽扣电池,因为装饰得好,看不出来.

楼主:
Re

谢谢大家了。

楼主:
Re:tyw(6楼)

你说还得有一个蓄能机构,二节3v的钮扣电池或1UF的电容,我想问一下,1UF的电容可以理解,这里的3V纽扣电池是可充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