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12-20):
我想用单片机的一个I/O控制后面的继电器,从而控制220V交流电
总共有16组,请大家看看电路有哪些问题,还有元件参数要改正的地方
小弟新手,请大家拍砖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B:
一点意见

用9012好像不如用8550。8550结实一些。

楼主:
谢谢二位斑竹

以前看到一些帖子
建议负载放在C极
而我现在放在发射极
请问可行吗?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不一样。最好将继电器移下来。

R31直接并联在BE上。

网友C:
要想控制AC220V最好还是使用固态继电器

这样电路最简单也最可靠;

网友D:
双刀的220V继电器挺贵,建议改用单刀的.

建议将指示灯和限流电阻并到线圈上.改用单刀的!

网友E:
继电器移下来更好

另外,R31接到B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