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个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07-12-20):
我用单片机控制液晶屏点亮,有下面的函数:
unsigned char data_1[16]={0xff};
for(i=0;i<16;i++)
transend1(i+i,data_1);
液晶屏有些东西就显示不了,而我把程序改成:
unsigned char data_1[16];
for(i=0;i<16;i++)
{   data_1=0xff;
    transend1(i+i,data_1);}
就可以正常显示,这是为什么呢?第一种情况我已经把数组的每个数据初始化了啊!
请指教!

网友A:
单步跟踪到transend1里,看看传递进来的数据是否正确

初始化以后可能又被你干掉了……

网友B:
你那种方式仅会初始化第一个元素,其余为0

楼主:
怎么会只初始化第一个元素

数组的数如果是一样的话,是可以用第一种初始化方式的呀!

网友C:
第一种初始化只初给了第一个数为255,后面的是0

for(i=0;i<16;i++)
后面不带{}的话,要带一个分号;

C语言要学好哦,

网友D:
LS你说的不对哟。 哈。

网友E:
unsigned char data_1[16]={0xff};

网友F:
5楼不错啊!

5楼不错啊!

网友G:
hh

3楼,5楼,说的都对

网友H:
初始化的问题

data_1[16]={0xff}等效与data_1[16]={0xff,X,X,X……}

网友I:
初始化的问题

data_1[16]={0xff}等效与data_1[16]={0xff,0,0,0……}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楼: 怎么会只初始化第一个元素

数组的数如果是一样的话,是可以用第一种初始化方式的呀!

那只是0才可以这样

网友J:
re

确实,初始化方式存在问题

楼主:
惭愧,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K:
恩,5楼说的很对,顶一下

网友L:
第一种只初始化了第一个数为255,后面的数未定义

有些系统把那些未定义的未初始化的数据事先清0,但标准C中未对这种现象规定默认值,所以还是要在程序中初始化每一个数据为好。

网友M:
是啊,数组初始化默认的是0,不是0FF/

是啊,数组初始化默认的是0,不是0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