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大电流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12-20):
有两种同样的设备,但是两种设备在同样的电压工作时,电流却不一样。现在我要做一个通用的电路,可以同时驱动这两个设备,并且在同样的电压情况下,要使两个设备都正常工作,两个设备的额定电流分别是280mA和230mA。请高手们帮忙!谢谢!

网友A:
只要保证电压稳定就行了,电流能够满足最大电流要求就行

楼主:
谢谢computer00的回复

其实我说的设备是激光管,两个激光管的电流分别是280mA和230mA,功率是一样大的,都是5mW。现在我要用一块驱动板来控制两个激光管,我目前做的是用恒流源驱动的方法,也就是两个激光管分别用一个三端稳压器来供电,激光管的负极用三极管来控制是否接地,控制单元是单片机,在连续状态下,看不出两个激光管有一明一暗的状态,但是在脉冲状态下时,却出现一明一暗的现象。
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B:
你必须测电流才能准确判断

网友C:
显然,1 楼的问题跟没问一样。提个问没必要遮遮掩掩吧

怕什么?

280mA 和 230mA 是什么指标?极限还是标准工作电流?
5mW 是什么功率?瞬时还是平均?

一个激光管,通过数百毫安电流,功率只有 5mW,那两端电压是多高?

你的恒流源是用 LM317 之类做的?那还用三极管去控制通断?通断频率多高?能实现吗?

网友A:
几百mA算不了什么大电流。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波形

以及其它地方的波形,确定原因在哪。

网友D:
唉,应该用恒流源驱动

楼主:
re

280mA和230mA分别是两个激光管的正常工作电流,5mW是两个激光管的瞬时平均功率,供电电压是3.3V,恒流源是用XC62FP,用三极管控制通断是为了让激光管能在脉冲状态下或者连续状态下工作,脉冲频率是5KHz。对那些电流差不多的激光管,不会出现一明一暗的现象,而且也正常工作。
我现在的做法是调整脉冲状态下较暗的激光管的三极管的上拉电阻和限流电阻,这样做基本上可以解决一明一暗的的问题。但是对于生产来说,要是每一台机都要我来调就很不现实,所以想找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大侠们再帮我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同样的激光管,在同样的恒流驱动下,亮度

网友E:
用两个恒流源来驱动,成本又不是很高。

楼主:
re:computer00 & xuyaqi

    谢谢两位!
    激光管是一样的,只是两个激光管的正常工作电流不一样,我现在就是用两个同样的恒流源分别给两只管供电,连续工作状态下一明一暗的现象不明显,脉冲状态下就很明显,电流大的就比较暗。
    我是用同一个电源给恒流源供电的,也就是说:总电源电压为5V,然后用三端稳压器XC62FP组成的恒流源为3.3V,恒流源就直接供给激光管。

楼主:
re

高手们,不要沉默呀,再帮小弟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呀。多谢啦,呵呵!

网友C:
我总结一下 LZ 的问题

问题:同样型号的两只激光管,使用相同的脉冲电流驱动,由于器件离散性,亮度明显不同

目标:使每台产品上的管子亮度基本相同,但不能逐台调整

是这样么?

另外,“280mA和230mA分别是两个激光管的正常工作电流”,这个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re:赤铸

谢谢赤铸,你的总结很好。
问题和目标都和你说的一样!
“280mA和230mA分别是两个激光管的正常工作电流”,是根据同样电压3.0V、同样功率5mW下测得的单只管的电流。其中功率是指激光管的光线功率。

楼主:
补充

激光管的功率为5mW是额定的,实际上有些管功率会大于5mW,有些还会小于,所以在调试时就以5mW为标准来确定正常的工作电流。
也就是说:在配激光管时把功率差不多大的配在一起,而功率差不多大的激光管电流不一定相同,所以在用同样的驱动(电压,电流一样)来点亮激光管时,在脉冲状态下就会出现一明一暗的现象。

网友F:
激光管不能这么驱动

一个5mW的激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也就20mA -24mA,平均电压在2.2-2.8V之间
他的伏安特性与发光二极管相似,简单应用可以使用电阻限流的方法
或者使用恒流源,复杂的应用要考虑到个体差异使用PD作为反馈来调整恒流电路的恒流值是激光达到应有的亮度

楼主:
re:dai_weis

 非常谢谢你的回复!
 我现在用的激光管已经有你所说的反馈电路驱动,但是现在是通过驱动电路前一级是控制板,控制板提供驱动板恒流源以及相应的控制。在连续状态下可以达到两只管亮度一样,可是在脉冲状态下就很明显的出现一明一暗的现象,是不是要脉冲驱动电路才可以呢?如果用脉冲驱动电路,电路具体怎么做呢?
    在两只管电流差不多一样的情况下,脉冲状态两只管不会出现一明一暗的现象。

网友F:
试试看LS的方法

采用恒压供电,PWM方式驱动,使用限流电阻控制每个激光二极管的最大电流不超过标准。

网友G:
我认为是开关速度不够造成的

电流建立是需要时间的,电流上升斜率不够,5kHz就是100uS+100uS,在这段时间内,电流没有达到规定的电流,或者是虽然达到的规定的电流,但是需要的时间太长,比如在70uS才达到规定的电流,那么前70uS发光很弱,总体发光就弱了。

楼主:
re

多谢各位的帮助!
我马上根据各位的意见采取行动!呵呵,有结果马上告诉各位~!

楼主:
终于可以提高亮度

呵呵,经过各位高手的指点迷津,我终于把激光管的亮度提高了,采用的就是PWM方法,然后修改占空比就可以。不过两个管的亮度还是不能一样。还需要高手们再帮我指点一下!谢谢啦,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