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FLASH的地址连接

楼主(2007-12-20):
看到AT91RM9200的A1与16BIT的FLASH的A0对应连接,A1--A0,A2--A1.....,错开一位FLASH为AT49BV6416,另一种方案中
与另一款的FLASH连接为FLASH的A0接地,其他地址一一对应,....,FLASH为JS28F320,
知道这样是因为ARM地址8位要读16位数据.
想请教懂行的人,是否连接方法与FLASH相关,比如虽然16位DATA口的但支持BYTE模式就要按第2种方案,还是两种都可以.

楼主:
JS28F320

JS28F320支持BYTE模式

网友A:
实际上是一样的

支持8bit data bus width的Flash应该有A-1脚。

楼主:
知道了

很多人发现在SOPC BUILDER中设置16flash,实际会多出一条信号线,那应该如何连接芯片呢?其实SOPC BUILDER输出的还是字节对齐的,对16位宽数据,最低位始终是0,外接16芯片时一般偏移一位,即把SOPC BUILDER生成的A1接到外部芯片的A0,这样接是需要有前提的,那就是外接芯片的地址需要是16位对齐的地址。一般am29lv160的FLASH就需要如此处理。但也有例外,比如Intel的FLASH,它的A0在设置成16位模式的时候自动失效,它的地址线始终

楼主:
JS28F320就是INT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