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老外给我反馈回来的

楼主(2007-12-25):
1.On circuit boards the distance between phase and ground should be 1.6 mm.
我看字面上的意思:线路板上相线与地线间的距离应为1.6mm。
这个phase和ground一般是指AC220v的火线与零线还是别的如DC24V的电源端与地端??
2.We otherwise note that cabling is good with protective hose.
这句该这么理解呀??

网友A:
哈哈,那是最小距离……

建议放到3个MM,并开槽增加距离。

你那应该是CE/UL报告里面的不合格项把?

这个距离一般指220VAC的两线间距,强电和弱电间的间距,继电器类输出触点间的间距等,你如果是CE/UL报告中的一部门的话,他一般会有一个图示指出是哪个地方的间距太小。

建议你把国标翻出来看看,~~,我也忘记很多具体内容了,但布板时该做的东西是肯定不会忘记的了……

仔细翻自己的报告把……

楼主:
yewuyi老大,我们与瑞典一个公司合作

做了一个样机,发给他们检测,具体是什么检测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ce/ul检测,您能告诉我电气安全那个标准吗?我们做的是粮食检测仪器,主要是实验室和面粉厂用来检测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IEC 730-1:1993

或者是GB 14538.1-1998《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里面有详细的描述。

楼主:
yewuyi,找到了四五个,哪个是呀,都是好几百页

楼主:
嗯?没有吧,你们砸是指点小弟,有什么可说,在哪里我帮

网友B:
re

We otherwise note that cabling is good with protective hose.
这具的意思是:电线应该套上防护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