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針轉25針並口線的接法

楼主(2007-12-26):
請問15針轉25針並口線的接法

有一個燒錄器是hl-lo systems gang-08的,
由於並口連接線不见了,
請問15針轉25針的並口線是怎樣轉換接法的。

网友A:
15针并口?

没见过。
    打电话给Hi-Lo.

网友B:
25根线都有用到,不能用普通15线的打印延长线代用

去电脑城买吧,要粗的,25芯全的那种

楼主:
RE

我打電話去上海問了,要台只有
請問25芯全的那种,
就是不知它是怎樣轉15針,我現在有15針和25針的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