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风**

楼主(2007-12-26):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冷却液泵吧?

如果一定是能源供应装置,那可能是燃料泵了.

网友B:
气压冲击钻

钢瓶里是高压空气

网友C:
是气泵

就是用压缩空气做动力,工厂里用得多,街上挖路也常见用它把柏油路面挖开。

楼主:
长见识了,多谢多谢,非常感谢!

网友D:

再小点的,就是风批了(气动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