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380V电通过单相变压器变成220V再对系统供电是不是更可靠呢

楼主(2007-12-27):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无影响

变压器也有380V的

网友B:
何以见得?个人认为毫无必要。

网友C:
不需要啊,直接380-》低压+整流稳压一样可以的

网友D:
可能更不可靠

这两相任何一相没电,都不行。

可以用两个同样的220V变压器,分别接到两相和零,整流后在接到一起,可能会好些。

网友:
可能380V比220V更稳定一些

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220V的电压可能会有的变得很高,有的变得很低。
用380V变压器变出来的220V应该会比较稳定。

网友E:
毫无必要

非三相动力用电都是有零线的
LS所说的情况只取决于线路电阻造成的压降,380V同样存在

网友F:
这个方案估计是为了解决三相设备中的的220V供电

子设备的可靠性问题的.
在很多三相设备中有使用220V电源的仪表及开关电源,在零线断掉时,这些仪表可能承受接近380V的交流电压,此时这些设备必毁无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般采用380-220的变压器,将控制回路的电源最大值限制在220V.保证在零线断掉时仪表及开关电源能活下来

网友F:
很多年以前,我当时的单位有几类设备就是这种情况

我是根据售后服务人员反馈的现象及解剖损坏仪表分析出来的,但没有关键的人认可我的看法,(承认自己设计失误是要被扣钱的)已经离开那个单位几年了,每年还是有不少这种情况发生.
由此想到一个题外话,现在很多开关电源都是85-240宽电源输入的,这个在日本估计很实用,因为据说日本有两个电压等级110V和220V.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设计的开关电源估计大部分都是在本土用,我感觉本土更适合使用200-400宽电源输入的开关电源,如果实现成本过高,可考虑在工空领域实现,因为这个领域对成本不是太敏感.我是工控领域的电子高手,电子领域的工控高手,开关电源设计是我的弱项,我实现不了了,还是由DX们实现吧,尤其是寨厂的DX们

网友G:
请教9楼

很多三相设备中有使用220V电源的仪表及开关电源,不是接在相线和零线间吗?在零线断掉时,不是没电压了吗?

网友H:
哈哈,高手也有失误的时候。

从供应方案来说,用220和用380是同等的。可靠性也是同等的。380变220并不难找。通常这个方案是为了给三相三线一地系统中的220V用电设备提供电源。

网友I:
380V=220V

网友H:
缺相时应该跳闸保护了.

楼主:
有没有共模干扰的问题?

   工业环境下电网的质量很差, 会产生很多浪涌,尖峰等干扰,这些干扰很多是共模干扰, 这些共模干扰是不是指3相电对地或对零线的干扰呢?如果是,那么这些干扰对火线和零线间的220V设备就是差模干扰了, 如果用380-220的变压器我想就不会存在这样的差模干扰了

网友F:
回11楼

当零线断掉时.在单相设备中是无电压,在三相设备中是不一定的,在电气线路设计时可以通过合理分配各相负载做到电压不大于220V.

网友F:
楼上回复的高手众多,这里申明一点

不想和真人顶上,他擅长的就是我不擅长的,呵呵,但请仔细考虑我说过的话.
我是工控领域的电子高手,电子领域的工控高手,呵呵,要正确理解哦.
同时回16楼,不论什么膜的干扰,在低阻抗下,都是纸老虎,因为这些干扰是高阻抗的.
回14楼,王老说的这种变压器其实是本安的,可以为设备中控提供电源,包括任何时候.
以上文字有一错别字,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