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卡尺芯片--容栅芯片

楼主(2007-12-27):
我只找到1家供应商,用于产品上,效果不稳定(不是做卡尺产品)。又找不到第2家芯片厂家,请推荐!

网友A:
自己设计好了,又不难

网友A:
wokao

容栅就是感应同步器,学自控的上啊.

网友B:
关于容栅芯片

楼主原来用的是哪家公司的芯片啊?为什么不稳定,有好几家厂生产的。

楼主(2008-05-12):
SN6603

1、测角度。直径40mm上做,其数据不稳定。有可能信号过弱的原因。8路输出,1路输入
2、在市面上买到1台样机,是9路输出,1路输入,找不到其芯片型号(及供应商)

网友C(2012-10-23):
容栅芯片的厂家,谁清楚的,请说明下,我也找了,只找到楼上的同样的型号

网友D(2017-08-23):
供应容栅测量芯片,需要请联系QQ255144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