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鼠标?

楼主(2007-12-28):
请问有人知道防爆鼠标吗?在百度上搜了半天都没有发现,是不是没有生产这种鼠标的厂家呀,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一下呀!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更没见过...更更没用过...

网友B:
应用于何种场合?

防爆PC? 先搞定那个小小的电源插板再说吧

网友C:
化工领域一般用轨迹球,有个说法是

当电压小于6V时不会产生火花,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鼠标本身就是本安型防爆设备了.

网友D:
我们的产品上用的是美国的产品,好像是300多一个吧

网友E:
“电压小于6V时不会产生火花”,你用节电池在黑暗处试试

    鼠标主要是按键开关不符合防爆安规,只有特制的才行,轨迹球则和鼠标相同,除非特殊构造也同样不能用在需要防爆的场合,另外普通USB、PS2、串口等鼠标接口也不是防爆的,而防爆计算机的结构特殊,自然需要专门的外设配合。

网友F:
呵呵,估计是贼贵的东东.

网友G:
没听说过。在煤矿里用的?

网友H:
好像没必要

计算机这样的设备,只能是隔爆
鼠标如果在现场用,装个隔爆外壳,连个防爆管,就是防爆的了,但怎么用?

纯粹技术上,加上安全栅、限制电压、电流、电容、电感,鼠标也可以成为本安的,但好像没有人研制这种东西,因为工业场合已经有了更时髦的解决办法:触摸屏

网友E:
不错,国外很多工业现场都在用触摸屏包括需要防爆的场合

但那些显示屏必须是LCD的,而且不能积累静电电荷,这和普通商用显示屏/触摸屏又不一样。

楼主:
感谢大家!

谢谢诸位的热情发言,其实,我们公司现在需求是这样的,(俺刚进公司,对矿井下不怎么了解,嘿嘿),公司自己开发了一套软件,要用在矿井下,另外,还需要通过串口外接自己的电路板,所以需要一台计算机能在矿井下工作的,目前领导给我的计算机配置是:CPU板,电子盘,标准液晶(能支持1024*768),键盘,鼠标,串口,USB口,最好是XP系统,呵呵,各位大侠帮分析一下,在目前国内能不能实现,或者有没有那家单位就生产这种计算机,最好是通过了煤安认证的,有点偷懒,^_^,谢谢了

网友I:
是啊,用触摸屏啊

楼主:
但是现在的触摸屏通不过检验吧?

但是现在的触摸屏通不过检验吧?据说不是聚集静电吗

网友J:
鼠标完全可以做成本安的

网友E:
所以你得找找合适的,不过价格恐怕远超你老板的想象

    静电问题必须解决,但防爆还不仅仅是静电问题,除防爆问题外还得考虑粉尘耐受问题,井下除瓦斯防爆外,粉尘或微小固体颗粒量巨大,而且还可能很潮湿,这对精密电子设备的影响巨大,普通商用/工业用结构根本不适合井下,就是化工企业等专用的防爆设备也没法耐受井下环境,所以最好考虑将计算机系统移至井外,这样成本会低得多而可靠性则好很多,井下信息/数据交互问题可以用其它方式解决。

楼主:
谢谢了

是呀,据说能拿下矿井下本安认证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的直接领导是技术总监,估计把电脑放到地面上他也想过,但是我们的那套软件就是在井下操作的,很不好办,我们公司是今年才进军煤炭行业的,不知道领导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观看本安认证的条款就够受了,日,郁闷

网友H:
国内有工业场合的防爆触摸屏

本安认证不可能,鼠标能PC也不能

网友E:
关键是想别的办法解决

思维不要一根筋

网友B:
笔记本+红外鼠

所有接口插好后,封胶密封

网友E:
楼上的法子可不行,要出大事的

按动鼠标开关、键盘甚至碰一下显示屏或任何外露的电气接口,在瓦斯浓度合适的时候就会放**仗了。

网友B:
讨论一下

井下空气很干燥吗?如果相对温度不低于60%的话,人体是不太可能积累静电的;
另外,任何混合可燃气体点火,需要一个最小点火能量,鼠标按键流过的电流是否达到点火能量,需要查一下。键盘通常是电容的,应该不会有触点电流。

在配备瓦斯浓度仪的情况下,井下空气的瓦斯浓度是有预警的。否则,井下机械、井下工程爆破等经常性的常规作业可咋办?

网友B:
关于井下的静电问题

不管天然的、还是人工的地下通道,由于空气流通问题,空气相对湿度都很大,还会经常性的发生结露现象。

另外,在电视上还看到,运输矿物的有轨矿车,其车轮与轨道都是钢制,这肯定不符合防爆要求(虽然不会产生电火花,但不能保证不产生磨擦火花)。

网友E:
没办法,安规是要考虑极限情况的

    平时不出事,但出了事就麻大烦了,如果设备有嫌疑,后果不堪设想。以煤矿为例,现在普遍的管理水平很难杜绝火花的产生,甚至工人会在井下抽烟,但井下只要通风良好,瓦斯含量绝不会到达爆炸的浓度,所以普遍掉以轻心,但全国范围内,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却几乎年年有。我刚毕业时就做过一个煤矿项目,到矿上几次,跟矿长、总工也混的挺熟,他们矿是地方国营的,管理很差,安全意识单薄,工人在井下抽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拉我下井,看他们那样我是万万不敢。
    井下瓦斯浓度往往慢慢积累,特别是在废弃的坑道中,有时因某种原因会突然扩散到作业面,这时如果警报和通风系统不良的话就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K:
鼠标好办

usb给他焊在主板上,不用接插件。电线用防爆的屏蔽线,杜绝断线火花。
按钮全改成霍尔元件,在鼠标盖的塑料按钮上粘上微型磁铁。
鼠标的工艺全改成SMT,尽量不要插件,最后喷上防潮油。

网友C:
恩,这个需求确实挺难,

chunyang看来对防爆电器比较熟.
防爆主要考虑极限情况下的工作状况,这个没有想当然,得按规程逐项落实.
不知矿下是否可使用隔爆型防爆电器,也不知隔爆型防爆电器箱有没有透明的,如果以上两项落实了,鼠标就是一个小问题.
如果以上两项落实,那就嵌入式主板加防爆开关就可以了.
但还是建议将计算机系统移至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