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JTAG板子就好了?

楼主(2007-12-28):
有1块板子,通过CPLD译码引导芯片的片选信号,CPLD程序由JTAG下载,但出现一个怪现象,如果将JTAG拔出,主板CPU不能启动,即引导芯片的片选不正常,如果将JTAG插入主板,并连通PC机(USB转JTAG),则能启动,把USB接口拔掉,仍然不能启动,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一种可能是管脚漏了上拉

拔了 JTAG,输入状态不正常了
另一种可能原因是地线连接变了,接上 JTAG,就通过 JTAG 连到 PC 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