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了不方便

楼主(2007-12-28):
哪位大侠有IEC认证国标/主要是家用电器及相关温度的标准。若有,烦请发一份给我参考下。万分感激。谢!我的E-MAIL    szliuhaiqing@163.com

网友A:
硅材料的管子都可以

关键是管芯的温度,功率晶体管的手册上会有载明极限结温,一般至少125摄氏度。

网友B:
管芯的温度测量不了

只能根据热阻估算

网友C:
外壳85度也不算低了

不会坏,但可靠性和寿命肯定受影响

网友D:
不同的管不一样。要根据你具体的管的热阻来计算下结温

楼主:
如果只针对管子来讲,

如果只针对管子来讲,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证认方面的极限值。比如说CE/UL/FCC等。是否高了。哪们兄弟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原来160G的研发资料在硬盘上,谁知道那小子给罢工了,修也没得搞了。郁闷啊

网友E:
可以工作的

不过要散热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