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系统话筒和音箱之间 造成回授啸叫怎么办?

楼主(2008-01-12):
(无正文)

网友A:
拉开距离;偏转一个方向;降低音量;移频等。

网友B:
不知道是怎么干扰

楼主:
我知道到就是使用强指向性的话筒了。

拉开距离 有难度啊 空间固定的 怎么拉得开呢?
偏转一个方向 没有理解.
降低音量 这是权宜之计。
前几天 有网友说要用dsp 做移频 。不知怎么移动呢?具体怎么操作 效果如何?

楼主:
  用DSP做一个可调中心频点的band pass filter, 在整个音频范围内调整中心频点,滤波器出来信号功率最大的那个频点就是.
 这个项目的原理是;先检测出啸叫出的频点,然后将这个频率衰减掉。

网友C:
en 有道理

网友D:
可以用均衡器先试试

如果手头有的话。

网友E:
移频比较好,看人家做过

网友F(2018-03-08):
一个真实案例:朋友家,自己安装了喇叭,对村里“广播”用。他家开着小卖部,喇叭里喊喊新进了什么货什么的,提高销量,一个小村子。还有给来村里卖货的小贩什么的喊喊,卖什么的来了,这个用途。装好后声音小,开大了就叫,喇叭在房顶上架着,话筒在屋里,站在他旁边听起来喇叭的音量要比人声小。30年前的老话筒,电影机上配套的东西。我给话筒里振膜上垫了点**,不叫了,就可以再提高音量,当然开更大了还是会叫。站在他旁边听,喇叭的音量超过人声了。

网友G:
加消回声电路,电话电路有此集成电路。有需要者,在网上自查

网友H:
一般最有效的方法是延时,把话筒的声音延时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