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了,设计有问题,还是又是假货?

楼主(2007-12-01):
85V转5V的一个电路,后端FLASH直接接STC12C5412AD的“输入”管脚。前端是0~85V的脉冲,用后三批的料前端为0时,FLASH=5V,前端为85V时,电阻R9压降84.5V,FLASH=4.9V,我以前买过几片正常,FLASH能拉到门限下,但除了那几片后,再也不可以了。是我设计有问题吗?从华强买了四次,后三批都是这样,最后一批还是从比较大的地方买的,难到华强里面没有真的TLP521?

楼主:
那个介绍一个真货的柜台给我,明天要出货,帮帮忙吧!

不管价格!只要十几个就够了。谁手头有也可以。深圳之大不会连个真的TLP521都没有吧?

网友A:
你的脉宽有多少?

    光藕翻新货确实非常多,要仔细鉴别,方法可见我的Blog中最底页的**,买光藕时可以做个小电路测试一下,方法是在LED侧供给5mA左右的电流,光敏管接个红色LED(压降较低,便于使用较低供电电压)做指示,电流同样控制在5mA左右,限流用合适的电阻实现,根据供电电压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另外你的电路可将R9降至10K,R15升至5-10K。

楼主:
0.5秒的脉宽

宽的都不是脉冲了,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好象没有这么多的假货。唉,明天再去一次华强。

网友B:
5伏端上拉太强

同意chunyang的建议,这样的速率应该再大一点上拉电阻

网友C:
设计或选型问题

输入≈4mA, 输出≈2.5mA
这个参数一般要求 CTR >100%
光耦某些等级的 CTR 可低至 50% (合格品)

网友D:
本人一般把R15用做20K

网友E:
R9 20k 太大,发光二极管光太弱信号传送可靠性差,建议减少R9阻值或降低16-2端电压。

楼主:
问题搞定,

一个离奇的错误,大家看看TLP521的3,4管脚。画反了。可是我第一批的TLP521可能是3,4管脚就是反了,反正好用,“用错误的方法打胜仗比打败仗更可怕”后来才检查出来,换过来就好了,本来我想说“华强里的器件很多是假的”现在改成“华强里的器件很多不是假的”。电阻上面的参数还是能用吧。现在不好改了,东西都发出去了。

网友F:
晕!!

    也曾经发现过,同一型号(当然厂家是不同的)的光耦,可是管脚摆列是不一样的。不知是何原因?是没有标准还是厂家的次品(封装错了)流到市场上了??

网友G:
TO-92封装的三极管有EBC形式的管脚排列,

也有ECB形式的。现实就这么麻烦,自当是花钱买点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