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芯片驱动MOSFET,测VGS电压只有7V,但对地测量G极有34V,

楼主(2008-01-13):
那位高手指点下,我用芯片驱动MOSFET,测VGS电压只有7V,但对地测量G极有34V,为什么呢,这样的驱动电压够吗,驱动MOSFET有那些单电源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A:
你是什么Mos?

楼主:
IRF2807

IRF2807,这个管子在VGS=10V才能达到110A电流

网友A:
我想你是负载是从S端接出的。

这只应是N channel,增强型的吗?

网友A:
7V可以打开,如果你的负载电流过大时你的Vgs就更小了

这样Rds增大,只到Mos关断

楼主:
是N型的,空载时3.4V,带25A电流时是7V

是N型的,空载时3.4V,带25A电流时是7V,但老是击穿MOSFET管,怀疑VGS驱动不足,

网友A:
把图贴上来看看,才好分析。

楼主:
图纸

图以下:

楼主:
芯片的

芯片图

网友B:
VGS=7V, VG=34V

那么 VS=27V。但 VD=24V, 所以首先数据测的就有点问题

就算 VG=30V 吧,由于负载是感性的,瞬间可能会有 VS≈-0.7V,这时 VGS>30V
很少有 MOSFET 能承受这么高 VGS

VG 很高时,是不能用源极跟随电路的

楼主:
10楼的VGS>30V是怎么算来的呢

10楼的VGS>30V是怎么算来的呢,没测只有7V呀,IRF3205  VD=55V的

网友C:
选PMOS比较合适

网友D:
线圈应该放到电源正端

为什么一定要用源极输出?有什么理由吗?

楼主:
芯片与控制需要

芯片与控制需要,我们是控制四组相同的电路负载输出的,四组线圈负极共用,电路控制正极输出到线圈

网友B:
我说的是 VG,不是 VGS

LZ 似乎搞不明白这两个的区别?
因为 VG=35V,VS≈28V,所以 VGS=VG-VS≈7V
之所以 VS≈28V,是因为 VD≈28V,也就是主电源是 28V

要满足VGS=10V,LM9061 的输出必须比主电源(BAT1)高 10V
假设 LM9061 升压 15V,那 LM9061 的电源不能低于 BAT1-5V

网友A:
VGS=7V是错误的

15V稳压没有起到作用。言下之意,charge pump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A:
你的负载电源需要经过一二极管给VRM芯片供电

网友B:
看了一下 LM9061 手册

就是利用电荷泵升压,将输入逻辑高电平变成 VG=VCC+X(VCC 是 LM9061 的电源),输入逻辑低电平仍变成 0V,实际就是一个高电平驱动器

随电源电压和负载变化,X = 7~15V

根据 VCC=19.9V,VG=34V,可以判断,这里 X≈14V,显然 LM9061 工作正常。

但是 VGS = 7V,那最可能的就是 VS 有问题,LZ 直接测一下 VS 问题就清楚了

楼主:
回20楼,

回20楼,VS电压是电源电压减去MOSFET的压降即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