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038函数信号发生器波形调试

楼主(2008-01-14):
大侠们,我用MAX038做了一函数信号发生器,可是三角波与正弦波在低频时杂波比较多,而方波在高频时抖动比较大,请问该如何调试,从哪一块入手呢?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什么可调的?

根据楼主所叙述的现像,猜测是布线不合理,尤其是地线不合理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电源去耦不完善。

网友B:
MAX038 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想

模拟波形发生器,各部分的参数(电流源、控制电压……)都必须适中

网友C:
趁两位大侠都在讨教一下,正弦波的失真度怎么测试?

网友D:
顶楼上的问题

搬个板凳听

网友A:
回 zhang123

你的问题逻辑上不成立。
正弦波就是没有任何失真的,其失真度为零。

一般的波形,将基波成份以及各次谐波成份分离出来,每种谐波成份功率与基波功率之比,是该次谐波失真度,各次谐波之和功率与基波功率之比,是总失真度。
实用上,有失真度测试仪,现在也可以高速采样然后用数字方法实现。

网友C:
回maychang。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高速采样然后怎么用数字方法实现?
用fpga查rom表生成了一个正弦波,不知道这个波形失真度多少?数字方法测试的数学定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