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给解释一下绝对压力传感器与相对压力传感器之区别

楼主(2008-01-14):
欢迎用过的大虾给与指点
从构造、使用、差异等方面说说
多谢!

网友A:
绝对压力传感器应该有一个绝对0点

相对压力传感器则不需要

网友B:
绝对压力的参考压力是“真空”,相对压力则是“大气压”

网友C:
那叫“绝压”、“表压”

测两个压力 P1、P2 之差 P1-P2 的叫差压传感器
当 P2=大气压 时,差压传感器就成了表压传感器
当 P2=0 时,差压传感器……呃……就不是差压传感器,是绝压传感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帖!

但是几位的回帖都没提到绝压传感器是怎么使用的阿?
是和表压传感器一样使用的么?直接暴露在大气压下还是密封到真空阿?

网友C:
绝压传感器不需要你去密封抽真空

它内部已经有一个密封的真空腔作为参考腔

楼主:
好,很详细!多谢!

好,很详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