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继电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8-01-18):
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并接CBB的电容和电阻串联,防止干扰,在并接电容之前继电器动作时系统偶尔会有死机或复位情况发生,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请高手分析下谢谢,继电器控制的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A:
rc吸收回路,触点断开时吸收火花干扰

rc吸收回路,触点断开时吸收火花干扰,感性负载更需要

网友B:
触点闭合时会打火

    而打火瞬间会产生频谱丰富的电磁波,在近距离上一旦耦合,电路上会出现瞬态电压波动,该波动的幅值可能会很大但能量微弱,而现代CMOS电路具有很高的输入电阻,这就意味着些微的能量就可能引起电路逻辑状态的改变,如果改变发生在总线、时钟等关键地方就可能会导致系统运行失常。

网友C(2020-10-19):
建议rc吸收回路,R=47R/1W,C=0.1UF/6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