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这么冷,为什么没有电磁热水器卖?

楼主(2008-01-19):
(无正文)

网友A:
热水用得着电磁炉原理的?

电热丝的热效率是100%的,也是最廉价的。

网友B:
技术上很简单,但及时加热需要很大功率

    目前国内的家用供电网远远无法承担,而且电磁炉用的涡流加热在此除了成本高昂根本没有本质上的优势,热水器可是不需要分离的,用电阻加热配合合适的保护及正确安装,安全问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目前电热水器体积做的大就是因为功率没法做大加上国内厂家往往不按标准严格生产,“偷工减料”容易造成安全问题,做成目前的模式反而可以较轻松的实现“本质安全”,这是电网容量和安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网友C:
对,电热丝N便宜,可靠性好

网友D:
两个电极保持一定距离,直接对水加热

你们拆开过电热水袋看过吗?我最近拆了一个坏的,里边没有电热丝,是两个电极,两个电极保持一定距离,把水作电阻,直接对水加热。这两个电极很容易坏,我拆开的那个,里面的金属丝网的电极已全部腐蚀完了。买的好,可以用三年的冷天,买的不好,就是一个冬天。当然还有温控部分,但拆起来太费劲,没拆。

网友B:
楼上提到的是直接放电法,利用的是含离子水的导电性

    但这种方法极度危险,是明令禁止生产的,至于受腐蚀是必然的,自来水中含次氯酸根离子(来自消毒漂白剂)和氯离子(来自氯盐),通电后会发生电化学反应,生成具有强氧化性的氯原子,而供电因是交流,氯原子不会聚集生成氯气,故会留在电极附近将电极腐蚀掉。
    80S是这种直接加热式热水器的流行期,全国范围内每年都有人毙命与其下,所以80S末就出台法律禁止生产了,怎么楼上居然还能买到?

网友D:
上海现在卖的都是这东西,15元一个

网友E:
用热泵比较节能

太阳能+热泵组合,应该是未来的趋势

楼主:
我觉得电磁炉发热很快啊.

我觉得电磁炉发热很快啊,又安全,完全可以隔离加热的,安全且寿命长,技术成熟.现在市面上的电磁炉很多都低于300块了,而那些又笨重又难加热的电热水器动则1000块左右.我想这样改装试试:

网友E:
电磁方式获取热水毫无技术优势

到目前为止,利用电热方式获取热水,电热管是最佳选择。这种加热方式为内热式,因为电热管置于水中,电热管通过传导、辐射的热能基本被水体完全吸收,由于容器温度低于水温,因此系统热损失较小。

而9楼的方案为典型的外热式,利用温度较高的发热管加热管内温度较低的水,发热管的热传导部份损失,热辐射大部份损失,就算给它包上保温材料,也还有一定的损失。

容器的热损失,两者相当,故就加热方式而言,内热式优于外热式。

从电能利用效率方面,电磁炉的标称效率一般为90%,有10%被整流桥、开关管、线盘、风扇等消耗,无法用于加热。而热得快的热转换效率为100%

最后,不锈钢管磁导率普遍偏低,不利于集聚磁力线,系统效率将大打折扣。即使采用高磁导率的不锈钢,也不能做成9楼图中的匝间绝缘形状,这样做只能产生不锈钢管径纵面的不范围短路电流,并且钢管形成了一个松耦合变压器次级,端电压很高,会有人身安全。真要这么做的话,它需要紧绕并焊接严密,以形成短路电流。

若是想制作大功率直热式淋浴热水器的话,至少要做到8-10KW才实用,可以做到开水即热,但这个功率级并不好做,即使做出来也不好卖,一是家庭供电线路容量不足,二是零售价格高于2-3K

网友F:
这个已经申请专利了

我查过

楼主:
谢谢10楼,挺专业的。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G:
要不怕费钱的话

用热泵,效率会超过150%,

网友H:
用热泵的想法不现实

城市里面普通居民,热源哪里找?汽车是大热源,可惜抓不住。河水是大热源,市内没有。

楼主:
听说有一种"电热水龙头"

很方便易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I:
从商业的观点看这个问题

我们同学大部分使用的(偷偷使用的)是直接插在暖瓶里的电热丝(用U型铜皮包)式的电热器, 15RMB一个. 拆过, 除了串联一个大电阻(经常烧这里)以外没有任何电路, 估计成本5RMB左右.

我的观点就是: 这个东西确实能烧水, 很简洁, 很便宜. 但是要更安全(比如铜皮外壳, 有毒啊), 更稳定(顶部经常进水...后果可想而知)的产品, 没有了, 外壳再好也是大同小异, 国内大部分这种小电器产品都是这样, 缺乏精致的深入的改进.

我认为以后能在这个领域占领市场的, 并不是使用了电磁原理的产品(除非这个有实质上的进步), 而是能提供安全和耐用, 在细节上考虑周全的制造商.

个人观点, 希望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