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倍压电路不用二极管,高人帮忙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2008-01-19):
下面是连接,
 相关链接:http://www.electricstuff.co.uk/marxgen.htm

网友A:
注意:这个电路输入是直流

即使用二极管,直流也无法倍压。

这是利用气体放电性质构成的电路。各对圆圈是火花间隙(spark gaps)。
气体火花间隙的特点是:没有火花产生时是绝缘的,一旦产生火花,其电阻极小,气体成为良好的导体。
图中各火花间隙处于绝缘状态时,忽略电阻,各电容是并联关系。只要时间够长,各电容将通过各电阻将充电到电源电压。而各火花间隙处于导通状态时,由于各电阻数值较大,瞬时各电容是串联关系,输出端电压是各电容电压之和。
图中V是放电管,里面充有低压气体。其电特性是两端电压不高时是绝缘的,两端电压达到一定数值后管中气体电离,气体离子在电场作用下运动,与未电离分子碰撞使分子电离,离子数量迅速增加,气体成为导体。
开始时电容Ct经电阻Rt和变压器Tt初级充电,两端电压较低,V不导通。随Ct两端电压升高V在某一瞬间导通,Ct经Tt初级放电,Tt次级感应出很高电压,使一个尖端与最左边火花间隙下面的导体之间放电,该放电迅速扩展到该火花间隙的两个导体之间,最左边的两个电容串联,电压相加,使第二个火花间隙放电,于是各火花间隙均放电,各电容成为串联。
忽然发现我敲这么多字一点用也没有,原文解释得非常清楚,比我的解释清楚得多。

网友B:
电容由级联到串联

网友C:
长知识了,谢谢lz,谢谢二楼的中文解释

网友D:
串联充电,并联放电。属于高电压技术方面的。

网友A:
楼上刚好说反了

这项技术可是古老得很,当时别说晶体管,就是电子管也没有。什么“管”都没有的时代,就使用这项技术了。当前在电力部门做超高压实验时仍有使用,那个火花间隙两个导体之间的距离是以米来计的。

网友E:
可以用在这里:

网友F:
马克思发生器

与特斯拉线圈一样,古老但却十分有趣

网友G:
~~,7L的图片很好玩

网友H:
为什么电容上的电压极性都是左负右正呢?

在变压器次级为下正上负的时候,为什么前一个电容的极性不是左正右负?

网友D:
谢谢maychang,确实说反了。

网友I:
呵呵,这是19世纪的设计

物理学家的智慧。

网友A:
10楼的图错了

输出端极性标反了。

“在变压器次级为下正上负的时候,为什么前一个电容的极性不是左正右负?”
此电容已经在变压器次级下负上正时经二极管D1充电到接近次级峰值电压,且极性是左负右正。变压器次级下正上负时该电容放电,但放不到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