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XP中找不到对原理图差错的ERC菜单

楼主(2008-01-19):
altium DXP中找不到对原理图差错的ERC菜单
请问,altium DXP的ERC菜单在什么地方??

那路神仙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都不知道

网友A:
在工具里面的优先选项的PCB EDITOR中的GENERL就是了

网友B:
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C:
原理图编译时会自动给你检查